[求助] 关于FPGA buf问题

楼主(2011-04-10):
各位前辈,
一条路径不满足pad to pad路径约束,发现路径中除了管脚的buf外还加了一个buf,这个信号的fanout(12)比约束的最大fanout(10)大了点,我想通过修改最大fanout约束来去掉这个额外的buf,来满足pad to pad路径约束,我想这样修改后会有什么影响!
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BUF应该是驱动能力不够,布局布线工具自动添加上去的吧。你怎么修改都没用吧。最好是修改你的设计。

网友:
这个buf是由于实际的fanout大于你设计的fanout,所以综合工具添加上去的。可以通过修改fanout属性去掉。如果去掉的话PAD TO PAD的delay时间会相对延长,会延长多少还要看具体负载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修改fanout参数是可以去掉buf,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去掉后会对信号的物理特性(比如高低电平变化时间等)有什么影响吗?
还有现在的工程中pad to pad延迟中这个额外的buf占去了4ns,我去掉这个buf会好才对呀,但是实际中没有达到这个效果,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
删掉buffer后可能会导致驱动不足,那么接收端在接受信号的时候可能会采样错误。后端布局自动添加的buffer应该有其必要的地方,个人不建议删除。
通过修改max fanout应该不是删除了这个buffer这么简单,而是把原来要fanout的信号copy出来单独做一份。
所以,建议你在RTL里面将这个信号输出的点单独copy出来写,如果是flop的话就更简单了,copy出来之后。如果是xilinx的FPGA,可以在ISE map的属性里面设置将这个输出的flop布到IOB里面。这样时序会好很多。其他的FPGA不了解,相信差不多吧。

楼主:
谢谢!我在做点实验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