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共源放大器沟道噪声电流对输出噪声的贡献

楼主(2011-04-10):
M1的沟道噪声电流为4kt×2/3×gm,电路输出阻抗为Rd,那么沟道噪声电流对输出噪声的贡献应该为4kt×2/3×gm×Rd×Rd。拉扎维的解答是把沟道噪声电流换成输入噪声电压,然后乘以电路增益的平方,得到的答案是下图中红色花圈部分。为什么两者差异这么大?球大神解答

网友:
因为楼主算输出噪声的时候,假设的条件为Rs=0 。而运用P184页的辅助定理,可以轻易的完成带反馈共源放大器的沟道电流热噪声到输入电压热噪声的转换,用来计算此题显得很方便

eetop发图居然有logo了。

楼主:
    跟朋友讨论已经找到原因。由于沟道噪声电流并没有全部从Rd流过,因此算出的结果跟答案不一样。运用上图可以求出噪声电流的1/(1+gm×Rs)流过Rd,从而对输出噪声产生贡献。因此在4KTgm×2/3×Rd^2的基础上乘以1/(1+gm×Rs)^2才是最终的答案,这个答案和拉扎维给出的答案一样。

网友(2019-03-27):
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