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问题~ 关于IOB

楼主(2011-04-11):
关于IOB了解不是很多,请问IOB有什么好处?输出的寄存器放不放入IOB会有什么影响?
总之这东西不是很熟悉,比较小白,希望前辈们能科普一下~~~
多谢!!

网友:
输出的寄存器放不放入IOB接口会跑的慢!

网友:
回复 楼主:

    据我了解的xilinx FPGA,和我图上描述的差不多。如果不用IOB内自带的flop,那么输出寄存器到IOB之间的布线延迟是会影响到输出信号对端器件的采样时序的。建议用上IO flop,这样对端器件采样性能会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就是遇到了时序问题所以纠结与IOB,帮助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对同步接口的输入输出信号使用IOB。这样在布局布线的时候,可以保证寄存器的位置固定对外的接口时序也固定,不再受到不同版本的影响。同时还可以节省一些内部的寄存器资源
    另一方面,对于多比特的总线信号,使用IOB以后,可以保证不同比特位的布线延时基本固定,可以避免出现某比特电平误判断的情况。

网友(2012-07-17):
上面几位说得不错,一般来说应该上IOB,尤其是与硬件资源和原语等关系更密切时,
但有时也会遇到情况,布线布不过去,这时ISE会提示你将某语句例化的IOB属性改为FALSE,这种情况下应该照办。

网友(2015-02-12):
我想问一下,vivado中在哪里设置是否使用IOB中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