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HDL转结构图(求帮助)

楼主(2011-04-11):
我刚入门FPGA设计,最近做一个小程序(数字钟),我用的是VHDL语言写的(设计平台ISE 12.1)。
设计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老师希望能在结构图中——就是可以直观的加信号并且用画笔工具画出七段LED灯并可以直观的看计时变化。我找了很久资料还是没找到(1)ISE怎么将VHDL语言设计的程序转为结构图设计,另外(2)结构图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小程序设计对吗?(3)我设计用的CPLD的开发板,板上除了接电源的两根线外还有6根程序下载线,而这六根程序下载线接了一个25针的并口线,我用的是笔记本没有并口,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用USB转并口下载程序到板上呢?还是一定要用专用的下载线下载呢?

就这个问题,希望能有大牛帮助提醒我一下。我知道我的问题比较简单(1,2,3一共3个问题),但一定请帮下刚入门的我。

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
纠正你一个错误,那不叫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1)ISE怎么将VHDL语言设计的程序转为结构图设计,另外(2)结构图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小程序设计对吗?(3)我设计用的CPLD的开发板,板上除了接电源的两根线外还有6根程序下载线,而这六根程序下载线接了一个25针的并口线,我用的是笔记本没有并口,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用USB转并口下载程序到板上呢?还是一定要用专用的下载线下载呢?

1. ISE可以把代码转化成图,但是是原理图(RTL schematic),不是结构图。综合之后你可以查看RTL原理图的。
2. 这种转化的结构图应该是不能直接修改的,除非改VHDL源代码。对于一些小的设计,原理图是个方法。但是不方便。
3. 你可以用USB转并口,网上有卖的。你要联系好卖家,他们的并口和你的是否一样。对好信号线和电压就没问题。

最后,按照你老师的要求。他应该是要你用原理图设计的方法,而不是用VHDL语言写的。他应该是说你方法用错了。
如果是ISE,你可以新建工程之后,选择"project"->"new source",然后选择"schematic“,这样直接输入原理图。或许这是你老师想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的确叫程序有点问题(大部分是硬件方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的提醒!
数字钟已经完成了,我在modelsim里看到仿真,没有那么直观不过感觉VHDL编写很有逻辑和条理。
我可能先去借一块有USB下载线的FPGA,如果不行再看能不能用并口转USB了。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