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正确测量ADC的功耗?

楼主(2011-04-11):
在跑完transient之后  plot出Vdd的电流  之后是算电流的RMS值 还是应该用integrate 然后再乘以电压算出功耗呢?
我2者算完之后差别好大  一个是几u 一个是100多n   到底哪个更准确点?

楼主:
来人啊... 急求答案

网友:
算电流的RMS值

网友:
avarage可以不??

网友:
電流算平均電流就可以了…

网友A:
积分?知道什么意思吗?和时间有关系,那是能量的量纲,再除以时间,还是平均,呵呵

网友:
在跑完transient之后  plot出Vdd的电流  之后是算电流的RMS值 还是应该用integrate 然后再乘以电压算出功耗 ...
引用 网友A:

积分?知道什么意思吗?和时间有关系,那是能量的量纲,再除以时间,还是平均,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什么意思....  但是哪种更准确?

昨天在edaboard上看到有人说RMS不准 平均比较准  他说因为如果用RMS算的话, 电容充电后的放电电流也被算进去了 但其实这部分是不算功耗的.
我觉得这种解释有道理   所以想请教下

网友:
应该算平均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