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出异常(输入正弦,输出三角)

楼主(2011-04-11):
功放采用TI公司的OPA541,输出接电感线圈,输出低频时信号正常,输出高频信号时,输入波形整形,输出波形变为三角波。电流采用负反馈,同相端输入。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谢谢!

楼主:
波形图,黄色为输入,绿色为输出

波形图,黄色为输入,绿色为输出

输出和输入的波形、

网友:
你这波形看上去像交越失真,有可能在高频时运放的摆率跟不上,就会出现三角波的现象。

网友:
输出接电感线圈
带感性负载啊

网友(2011-05-19):
这是交越失真 可能负载太大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