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hyperlynx里面使用spice模型进行仿真?

楼主(2011-04-11):
请问spice模型可以直接在hyperlynx里面使用吗?怎么用?

网友(2011-09-03):
用eldo或者amds。自己看手册吧,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网友(2012-09-23):
HYPER Lynx好用一点还是pspice好一点?

网友(2012-12-11):
可以用hyperlynx调用hspice进行仿真,加密的hspice模型也可以仿真的。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这个软件,谁有好的教程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2013-07-05):
加密的要怎么用啊。。。没搞懂啊

网友(2014-05-08):
SPICE可以直接在HyperLynx使用,你在选中IC后Assign Models-->Select 里面就有SPICE选项的

网友(2014-06-26):
下载不是1信元吗怎么都是5信元

网友(2015-05-15):
模型问题挺难搞的

网友(2015-07-28):
看来教程不容易,画图使用的是AD然后导出 Hyperlynx这个格式的文件,用这个仿真,加载模型库很纠结

网友(2016-03-16):
注意一下,要導入hspice,必須在hspice 再寫一些 code,才可以跑

网友(2016-09-11):
HyperLynx的Spice仿真引擎包括自己的Eldo/ADMS,也可以调用Hspice

网友(2017-11-02):
请问有详细的教程吗 多谢

网友(2019-07-24):
可以使用,必须得安装spice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