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可以做多边形对称电感吗?

楼主(2011-04-11):
我用ASITIC设计了一个做多边形对称电感,
不知道SMIC工艺支不支持

网友:
可以 没有问题

网友:
通常fab会给现成的集成电感版图,如果自己设计的电感,必须得到fab提供相关电学性能参数的模型。楼主设计的多边形对称电感是否符合电学性能呢?

楼主:
楼上所说的电学性能 是不是S参数之类的?还需要做仿真?
设计这个电感用的asitic库是根据smic给的层厚什么的参数做的,没什么问题。
Q值10.44

楼主:
is there any update ?

网友(2020-11-13):
smic18库中有电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