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关于star_rcxt

楼主(2011-04-11):
最近做一个新的项目的star_rcxt.是用hercules先做lvs ,然后再抽取寄生。所有的东西都是从umc那边down下来的。

然后我去看umc给的itf 文件,里面只到subcontact这一层
里面的确没有diff什么的

求教到底怎么改mapping file 才可以?

楼主:
顶一下,希望有大牛帮帮忙。
这个看起来是layer mapping file 和nxtgrd file 不匹配造成的。nxtgrd file 是由itf 产生出来,应该没法改或者替换的。我看itf文件的注释时,它有特别提到把diff 当作substrate来处理,可能这个做了改动 可是layer mapping file 没有做相应的改动。所以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图片看不清,或许是我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dont know ,so diffcult

网友:
俺也不懂这个。坐等老牛来。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牛帮忙

网友:
w\我也想知道这个怎么解决,有没有高手帮忙解答下阿

楼主:
最后顶一下
sigh

网友:
map file  中保留 poly, metal, contact, via就行了吧

网友(2011-07-08):
为什么我下载的umc的库里面没有itf文件,请问楼主用的库是哪一种?我用的是UMC L180 GenericII process中的,怎么也找不到做star RC 用的itf文件和nxtgrd文件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关键是要修改map file, 把提出的device map的层次都要加到map中去对应,实在不知道的可以放到map 中最下面的remove layer, 但一定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