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么在cadence中做数字模块

楼主(2011-04-11):
小弟正在学习IC数模混合,不知道怎么在此cadence中用verilog写数字部分,然后生成 symbol?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作为小白,弱弱的问一句,直接用管子搭可以不?

网友:
不是要自己搭的么?

网友:
数字部分需要用综合工具如design compiler等产生针对具体工艺的门级电路,然后要么通过数字P&R产生数字版图,再合并到模拟版图中,或将模拟版图合并到数字版图中,也可在模拟版图工具中直接调用综合后的数字网表,并进行半手工的P&R

网友:
可以用spectre-verilog做混合仿真,教程自己Google一下就有了,很简单的!

楼主(2011-05-18):
spectre-verilog应该是最佳的,多谢了

网友:
直接导入verilog,可自动生成symbol;再用spectreverilog 或ams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