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TSPC PFD设计

楼主(2011-04-11):
我做PLL,用TSPC D触发器做的PFD 为什么仿真的时候 输入信号一开始为低电平时仿真结果就不正确了,第一个上升沿到来是检测不出来的。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求解答,谢谢!

网友:
需要启动吧

网友(2011-08-1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牛人们都是怎样处理的,哎,想不到在模拟中这么简单的一个模块也不简单啊,以后在我们这一行可怎么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改好了吗,找不出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