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dsp的问题

楼主(2011-04-11):
循环寻址和位取反寻址怎么分别用一句话解释出来?

网友:
wo ye xiang zhi dao

网友:
比如一个256的BUFFER,

使用循环寻址时,在边界处会自动卷回来,比如*A++,当A=255, A++线性寻址将会变成256,但循环寻址时A将会变成0. 同样的当使用*A--,当A=0, A--线性寻址A将会变成-1,但循环寻址时A将会变成255.

而位反序寻址, 就是将索引值的二进制序列反过来,比如1011->1101.

网友(2012-02-04):
只有研究算法才知道位反序寻址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