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直接调用awgn()函数和调用wgn()函数之后再手动加噪声的区别

楼主(2011-04-11):
直接调用:
r = awgn(g, SNR, 'measured');
手动生成:
LinearSNR = 10^(SNR / 10);%线性信噪比
NoisePwr = 10 * log10(var(abs(g)) / LinearSNR);
WhiteNoise = wgn(BitCnt / 4, 1, NoisePwr, 'complex'); % 产生复GAUSS白噪声信号
r = g + WhiteNoise;

仿真证明,这2种方法是不一样的,直接调用的话接收端的星座图会发散得多,误码率也要高得多。
我后面又用Simulink仿了一下,和m语言直接调用awgn()函数的效果是一样的。
难道我手动加噪声写错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请高手指出。谢谢!

网友:
不是特别清楚。。。但是从awgn函数代码来看不是简单random一下能搞定的。。。建议检查一下手动加噪时信噪比的计算,这个特别容易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