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PFD延时时锁相环不锁定的问题

楼主(2011-04-12):
在用simulink仿真PLL是否锁定时,采用offset PFD时(图1)

,vco的控制电压如图2

,显示不锁定。但是采用overlapping PFD(如图3)

时就可以锁定,Fref=50M,延时都为3Ns。请教为何图1 的电路会不锁定,并且在cadence中仿真图一电路的鉴相曲线时Age(up-down)在1.8v左右摆动,而不是理想的斜线,大家以前是否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图3

图3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i can't see the figures you posted.

网友:
没有具体的电路图吗?

网友A:
题目看是看懂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图一的两个RESET的复位信号一前一后!?

楼主:
电路中DFF采用的是带异步清零的TSPC结构,延时单元采用的是反相器级联实现的附件中是pfd的simulink模型,中间的memory是为了消除代数环而加的

楼主:
那位高人给个解惑?谢谢

楼主(2011-10-18):
可以提高pfd的线性度 已解决谢谢

网友(2019-05-14):
楼主,能给下关于offset pfd的paper看下吗?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目看是看懂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图一的两个RESET的复位信号一前一后!? ...

同问,offset pfd的好处,求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