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um Mixed-signal 有哪些工艺,其PDK都包括哪些文件

楼主(2011-04-12):
TSMC0.18um Mixed-signal 有哪些工艺,其PDK都包括哪些文件

网友:
我没有附件收入下不了,不知道怎么给你介绍

网友:
应该里面有个文件时专门讲解怎么安装PDK的,你只要安着他讲的步骤做就可以了

网友(2012-09-19):
回复 楼主:

    请教楼主···mix signal PDK数字部分有那些?
我问SMC那边··怎么他们说没有···我晕了!

网友(2012-11-29):
台积电的设计流程的官方资料 TSMC_DesignFlow_v4.0

网友A(2017-06-09):
回复 网友B:

你这问题就比较奇怪,什么叫PDK的数字部分。
PDK,process design kit。是FAB将自己相关的,设计公司一定需要的东西打包,这东西本来就是主要用来完成定制设计的。

名字可能不好理解,实际上里面包含的东西很简单,pcell,显示和层次的相关tech file(如display.drf),spice model,drc/lvs/pex等runset,主要内容就是这几样。

数字设计或者说SOC设计,你可以理解为基于IP设计了,std cell library其实就是一个基本单元的IP库。我觉得你是把PDK和STD CELL LIBRARY搞混了。

网友C(2020-10-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这问题就比较奇怪,什么叫PDK的数字部分。

那我能再请教一下吗?1,PDK与CDS有什么关系吗?2,STD lib和PDK是foundry一起给的吗,PDK能不能得到STD lib 3,PDK中例如1P8M_1TM_9k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非常干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我能再请教一下吗?1,PDK与CDS有什么关系吗?2,STD lib和PDK是foundry一起给的吗,PDK能不能得到STD  ...

第一个问题我没太理解你什么意思,cds.lib么?严格来说没什么关系,但如果是基于cadence virtuoso的PDK,安装使用前,你需要在CDS.LIB里面包含库。

第二个问题,不一定,PDK肯定是FAB给的,PROCESS DESIGN KIT必然是基于FAB的,虽然偶尔FAB会外包给第三方帮着做,但一般都是FAB直接提供。STD可以是FAB也可以是第三方IP VENDOR,前面说了,这个属于IP的一种了,比较常见的如SYNOPSYS或者ARM,你在这个论坛上就能搜到这两家的STD CELL。

最后一个问题,要看你用的那家工艺,按你的问题的字面意思,是1层POLY8层金属,1层厚金属,9K厚;这个我也不是很确定,具体要看你用的哪一家工艺,每家定义的习惯和叫的方式不一样,T和U就很大差别,但是设计规则里面的前3章就一定会把这些交代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我没太理解你什么意思,cds.lib么?严格来说没什么关系,但如果是基于cadence virtuoso的PDK, ...

非常感谢解答疑惑,确实有arm的STD lib,这里我又有了一个疑问第三方vendor提供的STD的工艺和foudry提供的pdk工艺是怎么保证一致的呢,是第三方vendor针对foundry的工艺设计的STD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解答疑惑,确实有arm的STD lib,这里我又有了一个疑问第三方vendor提供的STD的工艺和foudry提供 ...

是的,一定是FAB提供设计必须的文件,PDK就是这些设计文件的集合,spice model/drc/lvs/pex等等,另外还有设计规则等等

STD CELL前面说了,就是IP。和其他模拟IP一样,PLL/ADC/DAC等等。都是拿了FAB提供的PDK或者相关设计文件再去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定是FAB提供设计必须的文件,PDK就是这些设计文件的集合,spice model/drc/lvs/pex等等,另外还 ...

十分感谢您对我这个刚入行一年小菜鸟的耐心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