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怎样加ise的库??

楼主(2011-04-12):
各位大虾,您们好,请问一下,synplify怎样加入ise的库??

谢谢!!

网友:
实在不知道问的什么意思,加什么库,仿真库?synplify不是用于仿真的。加综合库?synplify自带的。
所以。。。。。晕。。。。

楼主:
综合不用库的吗??

那你用synplify综合xilinx的工程与综合altera的工程有什么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FPGA综合库是synplify软件自带的,不需要特定添加。除非你使用了特别的IP网表(比如synopsys的designware或者其他厂家的网表),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需要添加对应的网表库文件。其他情况不需要添加库。
    synplify软件和ISE,quartus软件的主要区别不仅在于库(比如synplify_premier有集成designware),不仅在此。最主要的区别是,对于FPGA综合的正确性/综合性能/逻辑优化能力等等。我认为,现在synplify是最主流的FPGA综合工具,是因为其代码综合优化能力最强,另外,因为FPGA综合基本上很少不做形式验证(formal),所以,synplify的综合优化后逻辑功能和RTL代码的逻辑功能的一致性是业界最好的。

网友:
哎,在工程属性中选好器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