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代码覆盖率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4-12):
在做代码覆盖率验证的时候,顶层文件为何是testbench啊?怎么看设计里面的RTL代码的代码覆盖率? 使用-cm_hier后不论是+tree还是+moduletree是提示匹配不上。而用cmView图像界面打开后,可以看到顶层instance是testbench,然后设计代码中的模块是作为testbench的子层的。有没有大侠指点下啊
附件是VCS/V

CS MX Coverage Metrics User Guide

VCS/VCS MX Coverage Metrics User Guide

网友:
仿真的option里面加上: -cm_dir hier.cfg
hier.cfg是个文件,文件的内容如:
+tree xxx_test_top.dut 5
说明:xxx_test_top.dut 是你关注的instance名,5是看到这个instance的向下几个阶层。

楼主:
如图所示,内部是没有覆盖率数据的。

网友:
使用mentor的仿真工具时是需要加入参数选项来使能代码覆盖率的。VCS好像也有相关的选项,记得论坛里有这样的话题,你可以先搜索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VCS里是使用cm_hier +tree或+moduletree来指定模块的。但是我指定后提示没有任何模块匹配上。我怀疑是我指定的模块层次关系错了。但是我尝试了各种可能,一直没有成功。

网友:
是不是你的层次没给对?应该从顶层开始给的。顶层就是没有给任何模块例化的模块,如你的xxx_test_top.所以你要看dut的code coverage应该这样给:
+tree xxx_test_top.dut
如果想看几个instance的话还可以写多几个+tree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到未匹配上的消息时,我也怀疑是层次问题。像您说的这样我也试过,但是还是结果依旧。

网友:
楼主试试-cm_dir hier.cfg
在hier.cfg中写上设计的层次,如:
tb.xx_test_top

楼主:
这个不可以把

楼主:
继续求解

网友(2012-02-11):
先给大家讲下什么是代码覆盖率

网友C(2014-12-16):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kaka5357,也感谢楼主!我把-cm_dir改成-cm_hier 配置文件,这样就OK了!

网友E(2020-10-20):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kaka5357,也感谢楼主!我把-cm_dir改成-cm_hier 配置文件,这样就OK了! ...

你好,我也在linux下用vcs收集代码覆盖率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配置了-cm_hier cm.cfg
cm.cfg 内容怎么写呢?我如下写的,结果没匹配到东西
+tree tb_top.dut.u_digital_top
+tree tb_top.dut.u_digital_top.u_tcon_top

如果不配置-cm_hier, 就只能收集到tb_top的代码覆盖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也在linux下用vcs收集代码覆盖率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也配置了-cm_hier cm.cfg
cm.cfg 内容怎么写呢 ...

1、-cm_hier filename,filename的格式可参考vcs资料,不仅可以使用+tree,也可以使用+module等等
2、+tree instance,instance是否书写正确?
3、另外,一个filename.cfg里的+tree尽量同一级,不然会收集最高级的所有module覆盖率。

多debug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cm_hier filename,filename的格式可参考vcs资料,不仅可以使用+tree,也可以使用+module等等
2、+tr ...

请问那个资料里面有介绍这个-cm_hier,我下载的资料里面都找不到这个详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