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环路增益怎么样通过仿真得到?

楼主(2011-04-12):
DC-DC的环路增益怎么样通过仿真得到?刚设计了款芯片,打上外围后用什么来看整个反馈环路的幅频和相频曲线啊?

楼主:
求高手帮忙

网友:
呵呵 仿真只能看出带宽,可以估算出相位余度。具体方法在TI的application note上有。自己可以找到。呵呵

如果有芯片的话,可以用网络分析仪做这个。但是网络分析仪非常的贵,小公司买不起。

呵呵

网友:
通常的方法是选择环路中的一点断开(如EA的输入端),然后在该点的一端加上一个测试信号,测试信号在绕环路一周之后,在另一端得到反馈回来的信号。断开环路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影响环路的直流偏置,也不能改变原环路的负载情况。具体可以参见MIDDLEBOOK的书。

网友:
同意4楼的 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断开回路会不会造成工作点都不建立啊,从反馈点断开的话这点工作点都和闭环时感觉都不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了,断环的方法必然有一些误差了,关键是选择一个好的断开点,使误差不会太大。通常如果测试信号是电压信号,我们应该选择输入电阻非常大的点,另一端的输出电阻要小,这样两端的负载的情况和闭环就会接近一些。另外选择的点,应该避开主要的极点所在的位置。另外也有一些方法可以不用断开环路,比如选择误差放大器的输入端,因为这里不流过电流,可以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电阻来实现交流断路,同时并联一个电感,这样可以使得到电阻在直流下短路,交流下断路。在MIDDLEBOOK的书中,重点讲解了环路的测试方法,你可以搜搜。希望这些对你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静态工作点可以直接加直流电压源,电流源,测试的信号都是小信号,用电容隔离开小信号就行,这样小信号就不会对静态工作点产生影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指导,我去研究研究

网友C(2012-10-11):
   MIDDLEBOOK是谁? 哪里可以下到他的书

网友(2013-10-28):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仿真的呢?功率管是开关,用平常用的那种AC分析的方式好像不适用,出来的环路增益是-dB

网友(2022-03-15):
引用 网友C:
MIDDLEBOOK是谁? 哪里可以下到他的书

网上看到是Middlebrookhttps://www.ednchina.com/news/201905MR.html

测量负反馈电路环路增益T的两种常用方法是Middlebrook的双注入法和Rosenstark的开路/短路法。两种方法都适用于计算机仿真和在工作台上进行人工测试。本文指出了这两种方法的相似性、差异性和独特性,以免将它们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