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频

楼主(2011-04-12):
各位大侠们好啊,初学Verilog HDL,看了好几个例子中都有类似的语句,好像是分频用的,但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帮忙看看啊!
begin
       if(cnt==25'b1_0111_1101_0111_1000_0100_0000)
              begin
                    ..........
               end
if后面括号里起什么作用,搞了好久没有整明白

网友:
你确定是分频的么?

网友:
一般不是分频。。。

网友:
好歹也贴段完整的啊,这样能看出来那真是神仙了

网友:
如果是分频的话,那就是分频倍数,也有可能是分频倍数的1/2,不同的代码实现不一样的功能。你要多自己做做仿真,马上就能看到结果。何必来问。

网友:
括号只是为了阅读的时候区分开来而已,没有也没有关系。不过为了良好的习惯,还是加上比较好。

楼主:
呵呵,对不起各位啊!太菜了,忘记附程序了,好像是延时的,但是如果是延时的,请问延时的具体时间是怎么实现的啊!也就是说具体延时多久是怎么体现的!谢谢各位!辛苦啦!
module led(sys_clk,rst_n,led);
input sys_clk,rst_n;
output [2:0] led;
reg [25:0] count;
reg [2:0] led;
reg [1:0] flag;
always @(posedge sys_clk,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flag <= 2'b0;
                count <= 26'b0;
        end
else
        begin
                if( count == 26'b11_1111_1111_1111_1111_1111_1110 )
                        begin
                                count <= 26'b0;
                                if(flag == 2'b10)
                                        flag <= 2'b00;
                                else
                                        flag <= flag+2'b01;
                        end
                else
                        count <= count + 1;
           end
always @(posedge sys_clk)
begin
        case(flag)
                      2'b00: led <= 3'b011;
                2'b01: led <= 3'b101;
                2'b10: led <= 3'b110;
                default:led <= 3'b111;
endcase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理解错了,好像是为了延时用的,如果是,延时的具体时间是怎么实现的!谢谢啊!附一个例程
module led(sys_clk,rst_n,led);
input sys_clk,rst_n;
output [2:0] led;
reg [25:0] count;
reg [2:0] led;
reg [1:0] flag;
always @(posedge sys_clk,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flag <= 2'b0;
  count <= 26'b0;
end
else
begin
  if( count == 26'b11_1111_1111_1111_1111_1111_1110 )
   begin
    count <= 26'b0;
    if(flag == 2'b10)
     flag <= 2'b00;
    else
     flag <= flag+2'b01;
   end
  else
   count <= count + 1;
           end
always @(posedge sys_clk)
begin
case(flag)
                      2'b00: led <= 3'b011;
  2'b01: led <= 3'b101;
  2'b10: led <= 3'b110;
  default:led <= 3'b111;
endcase
end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对不起各位啊!太菜了,忘记附程序了,好像是延时的,但是如果是延时的,请问延时的具体时间是怎么实现的啊!也就是说具体延时多久是怎么体现的!谢谢各位!辛苦啦!
module led(sys_clk,rst_n,led);
input sys_clk,rst_n;
output [2:0] led;
reg [25:0] count;
reg [2:0] led;
reg [1:0] flag;
always @(posedge sys_clk,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flag <= 2'b0;
  count <= 26'b0;
end
else
begin
  if( count == 26'b11_1111_1111_1111_1111_1111_1110 )
   begin
    count <= 26'b0;
    if(flag == 2'b10)
     flag <= 2'b00;
    else
     flag <= flag+2'b01;
   end
  else
   count <= count + 1;
           end
always @(posedge sys_clk)
begin
case(flag)
                      2'b00: led <= 3'b011;
  2'b01: led <= 3'b101;
  2'b10: led <= 3'b110;
  default:led <= 3'b111;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D:

    点LED的。没过count == 26'b11_1111_1111_1111_1111_1111_1110 个时钟周期,换一个LED的数值。(猜想应该是数字显示的吧)

网友:
明显是计数延时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您啦!有点明白了!应该是等效于一个延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