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测镜像抑制度?有什么仪器可以用吗?

楼主(2011-04-12):
查镜像抑制具体定义,好像有很多啊。我能理解的一种:假设在混频器信号输入端口先后输入两个等功率信号, 一个为真实信号频率, 另一个为镜像频率。则混频器的镜像抑制度为在中频正交桥信号输出端口真实信号与镜像信号的输出功率之比。
         我先后输入RF,IMG的等功率信号,然后观察输出信号功率之比,结果应该能反映镜像抑制度。请问这样的测量方法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仪器能直接反映镜像抑制度的,而不需要分两次输入,再观察的?

网友:
能否用一个2功分器,分别输入LO±RF信号,接频谱仪,应该能直接读出IF和mirror信号的幅度差,这个就应该是镜像抑制度吧。纯属猜想,仅供参考

网友(2011-10-15):
我觉得侧镜像抑制就是测一个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和混频器差频效果啊,比如你输入一个频率为1800MHZ,本振为1400MHZ,混频器混出来是400MHZ,如果你输入为1000MHZ,理论上混频器输出也为400MHZ,这要看前面的1800mhz滤波器的滤波效果了。镜像抑制的值为真实的输入值得到的输出值减去镜像输入得出的输出值的差。

网友:
差不多就是楼上说的了

网友:
信号源,频谱仪,设置信号输入为工作频率的镜像频点并输入,测量变频输出工作频点的数值与工作频点输入频点记录的输出功率的差值=dBc

网友(2012-10-11):
使用純量網路分析儀>頻率掃瞄從 IMAGE TO IN BAND>對應該結果差就是 IMAGE REJECTION

网友(2017-03-28):
用软件仿真,你会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