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单级放大器带宽为2.19G,怎么3级级联后就剩600M了?

楼主(2011-04-13):
我做的这个是限幅放大器,单级测出来有2.19G左右,按照3级级联公式应该是1G左右,为什么仿出来只有600M.求高手解救。

单级电路图

单级电路图

电路的偏重

电路的偏重

单级幅频图

单级幅频图

3级电路图

3级电路图

3级电路幅频图

3级电路幅频图

楼主:
高手,求高手······

网友:
我猜测是级间的负载效应引起的吧。单级的时候相当于下一级负载开路

楼主:
可是不是有个多级级联的带宽公式吗?那个公式中单级带宽的测量时应该也是没有加下一级的呀?

网友:
下一级的输入电容,增大了上一级的输出电容。三级的放大器里面有很多的极点,手工计算通常会忽略。

网友(2017-05-15):
同求,你这个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3-02-02):
多级级联的带宽公式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