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W2864应用疑问

楼主(2011-04-13):
最近拿到一块4路的视频监控DVR主板,A/D芯片用的是TW2864,编码芯片用的是海思3511或是3512 。TW2864 有4路(VIN1,VIN2,VIN3,VIN4)视频输入,4组(VD1,VD2,VD3,VD4)视频输出(BT.656接口)。
我原来是这样理解的:VIN1    对应  VD1
                            VIN2    对应  VD2
                            VIN3    对应  VD3
                            VIN4    对应  VD4
如果按照上面的理解就产生了这样的疑问:这块主板TW2864视频输出口只用了VD1和VD3,VD2和VD4都没用,如何实现4路处理呢?

多谢大家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可以配置为54M输出模式,这样一路VD里面就包含了两路视频

楼主:
多谢 管理员jackzhang 。是通过软件来实现的?

网友:
我印象上是通过配置寄存器来实现的,你好好看看2864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