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FPGA的flash不能烧写

楼主(2011-04-13):
我在使用xilinx的fpga时,遇到下列问题,就是把程序下载到fpga里面,一切正常,但把程序下载到fpga自带的flash时,运行到最后一步,却失败了。我用的fpga是spartan3an系列的1400an,它自带有flash,望知道原因的赐教。

下面是烧写flash时的部分提示:

'1': Programming Flash...done.
'1': Programming completed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00000 is in page 0.
INFO:iMPACT - Address 0x00091211 is in page 1125.
'1': Verifying device...done.
'1': Verification completed successfully.
'1': Configuration data download to FPGA was not successful. DONE did not go high,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setup and spi mode settings.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60 sec.

网友:
呵呵,遇到同样的问题,正在思考怎么解决。楼主要是解决了,共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60 sec.

网友:
用的是ALTERA的 还没遇到过 飘过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
please check your configuration setup and spi mode settings.

网友:
HI,解决了的人能分享一下么?

楼主:
done引脚已经接过上拉电阻了,还是这个样子,不知道原因何在。

网友:
从没碰到这种问题 学习

网友:
我用的是BPI flash ,m2,m1,m0设置成=010,v6的板子,ise12.2.遇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那位能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done没有拉高的问题,而是config过程出现错误导致done没有变高,你还是查看一下config过程中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2011-05-25):
config过程?哪里需要主意,给点建议吧,谢谢。

网友:
你可以去datasheet上找下看你所选的模式和相应的配置是否一致,是不是 有什么地方配置不对。
那个DONE信号好像是用来查看配置是否成功的管脚。

网友(2013-02-04):
M1应该为0,你的下拉电阻太大吧

网友(2013-03-09):
对啊,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m2 m1 m0的电阻换成100欧姆或者干脆直接去掉电阻焊上导线,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

网友(2015-04-08):
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答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