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做视频测量的老大

楼主(2011-04-13):
有没有做视频测试大老大?
能显示视频信号波形的,能否联系一下
站内短信我,怎么合作都可以

楼主:
难道做电子测量的这么少?

网友:
你所说的视频测量是指什么?视频指标的测试么?具体说清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就是一个视频信号,比如一幅图像,我说的是动态的图像,就如同你的摄像机正在拍摄的东西,我需要测量它的亮度是否超标?它的幅值是否超标,有点像视频适量示波器功能,但不要那么精确和复杂,我只是做出来显示在屏幕的下方

网友:
你所说的测量是指借助设备仪器来测量还是在自己的代码中评估出数据并显示出来呢???
最后还有两个问题:

1.你测试亮度是否超标,你的亮度的指标如何确定的呢?就如同你说的,用摄像机来拍摄,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亮度值这是肯定的,,还是选择最亮和最暗处的模拟电平是否超标??
2.就是你说的该如何测?是指借助设备仪器来测量还是在自己的代码中评估出数据并显示出来呢???

不大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我做视频编码,输出那块,常常借助vm700t,vm6000测试输出的cvbs,ypbpr的视频特性,但是需要借助设备?如果你只想简单的测试最亮和最暗的电平是否超标,是否可以将图像弄成全亮的和全暗的来分别测试,只要把信号引入到示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2011-05-18):
用DSP和FPGA都能做,格式支持480I,576I,480P,576P,720P,1080i,1080p,侬需要支持什么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