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设置了output delay,再设置set_load还有很大意义吗?

楼主(2011-04-13):
在DC综合的时候,我既然设置了output delay,再设置set_load还有很大意义吗?两个的目的不都是为了计算输出的延迟吗?

网友: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定义,也不是都是计算输出的延迟,set——load是为了计算cell上的delay,cell上的delay是输入转换时间和输出负载,最后端口的cell没有接到其他的cell,故我们社set——load,set——out——put——dealy才是设留给外部的delay

网友:
set_load 可以观察到输出transition,此为set_load本因

网友:
set_load是为了计算内部的DELAY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output-delay
是设置外部延迟约束条件,但实质是让dc自己计算内部的延迟,用来约束电路。

网友(2011-07-29):
CELL的延迟与Transition和Load有关,而Load是通过影响Transition来影响CELL的延迟的。而output_delay是外部电路的所需要时间,两者没啥关系吧。

网友:
更本就是两码事,怎么混在一块了!

网友(2011-10-03):
It is just a beginning

网友:
set_output_delay是设定外面电路的delay,从而约束内部reg-to-out的path的delay的,

set_load是约束最后一级输出能力的, 也就是约束最后一级要支撑这个load , 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
   楼上的这位 说的是对的~举例来说~
如果set_output_delay了, 那么DC会根据这个delay值来综合内部的logic,如果这个delay很大,最后的output出去的flop后面可能就不跟什么combo logic了~ 但最终drive output port的cell 不一定需要驱动很大,只要能满足时序即可
如果set_load了, 那么DC会根据这个cap的值 来计算output port用不同的driving cell 所产生的delay值,进而综合内部的logic,但最后的drive output port的cell一定会是一个driving 能力比较强的cell,否则会产生很大的delay,以致不满足时序~

一般来说 set_output_delay和set_load是可以一起用的~ 不冲突,对外部环境模拟更真实~

网友:
版主,可不可以这样理解:set_load是设置本级可以驱动的下一级的大小?

网友(2013-01-08):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也就是说set_load用在综合时以选择输出端口的驱动能力,如果在时序分析中的output capacitance load 的设定是不是要根据综合时设定的大小来取值呢?
如果一般的设计的话,还没有确定要多大的驱动能力,这个负载选多大可以呢?有个通用值吗?

网友(2014-06-01):
点赞,讲的挺清晰的,两个概念

网友(2021-04-27):
看了各位大神的讨论,个人理解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set_output_delay通过约束留给外面(就当是pcb板子吧)的时间来约束芯片内部的logic的综合方式,要保证信号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port外;
set_load是约束port上的驱动能力,这个驱动力弱了,通俗的讲,影响的是port外信号跳变的斜率。当然效率太小了,对内部信号的延时也有一点点影响,因为跳转到高电平的触发点晚了。
set_output_delay个人感觉理解应该是对的,
set_load不知道对不对,感觉是这样,但是不是非常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