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音频电源方案

楼主(2011-04-13):
最近在弄音频放大,准备做个LDO电源,不知道用317可以做到多大功率的。

网友:
normally LDO and DC DC is not suitable for Audio power stage. since high power need high volta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因为自己也是做来玩玩的,不知如果做得功放功率不大,只有十几w,是否可以呢?

网友:
自己不太懂,还是顶一下

网友:
一般LOUDSPEAKER的阻抗8欧姆,你要十几瓦的话,可以估算一下你需要的电压为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