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bist的问题!

楼主(2011-04-13):
在生成mbist的时候,是每个memory单独生成呢还是几个memory在一起来生成??
谢谢!!

网友(2011-06-28):
都可以的吧

网友:
这个要综合考虑。。。

一方面,如果每个memory一个controllor,这样太费面积,成本大;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controllor挂太多的memory测试时可能有严重的功耗和IRdrop问题;

其次,还要考虑PR布局布线及timing收敛等问题。

网友(2012-07-13):
回复 网友A:

    希望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