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ut是什么意思,到底指什么[已解决]

楼主(2011-04-13):
在很多地方看到cut,如power cut ,layer(cut),via cut等,请问cut到底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
本人是初步涉及后端设计的菜鸟,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
cut 就是金属孔层,只是在lef中是这样定义的。

网友:
权威解答:
CUT是一个cell,此cell常用于不同电压域边界,用来分隔部分power ring。

详细描述请参考对应IO库说明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么CUT也就是通常所说的VIA喽?
纠结了好久,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在LEF文件中把VIA定义为由三层组成:cut layer ,two routing(masterslice) layers.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到lef文件中定义说,lay(cut),那么这个cut也是指你所说的CELL么?

网友(2015-05-28):
There are very few papers published [8], [6] where the PCMC
in DICM is discussed and models derived.

网友(2016-08-09):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准确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