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如何能算出一个系统的传输函数来分析零极点?

楼主(2011-04-13):
很多论文中都是给出了框图后直接给出了传输函数,如上两图是一种LDO的零极点分析,
怎么才能快速的由电路图中分析出传输函数呢?谢谢指教

网友:
同问,都是直接写出传输函数然后来分析,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列出节点的基尔霍夫电流方程,就可以求解

网友:
这个自动控制原理里有,闭环传递函数框图可以简化成G(s)/1±G(s)H(s)形式。H(s)为反馈的传递函数。这就直接得出上面结果了

网友:
其实我觉得难在画出那个框图.在反馈明显的时候我就是按楼上说的来的...
不明显的时候就悲剧了,小信号模型推了半天,最还化不成标准形式...大部分情况下都失败,最后按自己理解的反馈来用那个反馈公式A(s)/(1+βA(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直观的去画出传递函数框图的确不容易,只能慢慢琢磨积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键还是要把电路抽象成模块,然后再用反馈网络计算。

网友(2012-11-30):
回复 楼主:

    请问这个框图上面Differentiator中Cf、Rz等效传输函数sCfRz对吗?这个电阻和电容不是类似一个高通滤波网络  而高通电路的传输函数是sCfRz/(1+sCfRz)。。。。请问我哪里想的有问题?  希望指导!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你说的那个RC电路确实是高通的,但这个模块在这个反馈系统中处于反馈环节,而不是前馈环节,如果是前馈的话,那么就是高通,而如果是反馈,正好相反,从公式来说,反馈环节就是把反馈因子放在分母上,而前馈是本身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输出信号只有高频成分反馈到反馈节点上,而低频成分没有反馈作用,而反馈的效果就是大大削减了高频成分而对低频不起作用,等效于阻高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最后的话我明白了,感觉很有道理,可是"如果是前馈的话,那么就是高通,而如果是反馈,正好相反,从公式来说,反馈环节就是把反馈因子放在分母上"  反馈因子为什么是sCfRz呢? 如果是与前馈相反的低通,低通的传输函数分母里面还有一个1啊?  基础不太好,不太理解,不知道哪里想的有问题 ,希望指教!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另外反馈 传输函数 这些应该看什么书 反馈控制理论?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RC的传输特性就是:G = j.RC.S/(1+j.RC.s)
假设反馈环节没有其他元件了,假设正向前馈通道环节用A表示,那么 (x表示输入, y表示输出):
(x-y.G).A=y
x.A=(1+AG)y
y/x=A/(1+AG)=1/(1/A + G)

G本身是高通特性,加入A是个常熟,那么传输特性等效于1/G

传输函数看自动控制原理前五章 (2~5章)差不多,也就是看到相位幅度分析,6,7章也可以看,一个是补偿方法,一个是Z域变换(在数字滤波器可能会用到吧)

网友:
先畫出signal flow diagram,接著使用MASON'S GAIN RULE得到transfer function.
MASON'S GAIN RULE->http://www.tomzap.com/notes/AutomaticControlsEE362K/MasonsRule.pdf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
9楼的眼神很销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是如果等效为1/G  那应该是1+1/SRC  而不是图中所示的sCfRz啊。。。  而且我推的也是前面的1+1/SRC 。。。  麻烦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关于信号流图我有个疑问,就比如这个LDO的电路结构画其信号流图,它的跨导和电阻电容在信号流图中如何等效?  电压电压传输的信号流图上的节点表示电压? 节点间的传输路径表示电流?

网友:
 对于复杂的系统可以用梅森公式,信号与系统的书上有
  对于一个确定的信号流图或方框图,应用梅森公式可以直接求得输入变量到输出变量的系统传递函数。梅森公式可表示为
  G(s)=Σ(Ρκ*△κ)╱△
  式中 G(s)= ——系统总传递函数;
  n——是前向通道数;
  Ρκ——第k条前向通路的传递函数,由输入端单向传递至输出端的信号通道称为前向通道;
  △——流图的特征式△=1-ΣLi+ΣLjLk-ΣLiLjLk
  其中
  Li——所有不同回路的传递函数之和;
  LjLk——所有两两不接触的回路传递函数乘积之和
  (注:三个回路两两不接触不代表这三个回路互不接触);
  LiLjLk——所有三个互不接触回路传递函数乘积之和;
  △κ——第k条前向通路特征式的余因子,即对于流图的特征式△,将与第k条前向通路相接触的回路
  传递函数代以零值,余下的即为△κ。
  回路传递函数是指反馈回路的前向通道和反馈通道传递函数的乘积,包含反馈极性的正、负号。
  应用梅森公式将大大简化结构变换的计算,但当系统结构比较复杂时,很容易判断错误前向通道、回路、余子式的数目,因此常常将梅森公式和结构图变换结合起来用。也经常用两种方法互相验算。

网友:
有没有详细算法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你啊!

网友(2013-01-24):
顶,也想知道啊,期待大侠解答啊

网友:
Simulink求出状态方程再转成传输函数

网友:
适当简化一下

网友(2016-04-20):
麻烦推荐本书,书名

网友(2020-03-25):
有没有详细算法,同求~

网友F:
你好,运用信号流图和梅森公式,可以直接写出来,和书上写的一样,见下图。

信号流图

信号流图

梅森公式

梅森公式

网友(2021-06-18):
这真的来的让人一头雾水,还请大佬出手

网友(2022-08-09):
引用 网友F:
你好,运用信号流图和梅森公式,可以直接写出来,和书上写的一样,见下图。

大佬,请收下我的膝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