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带宽可以比较大吗?

楼主(2011-04-13):
众多教材都说PLL的带宽不超过参考频率的1/10就可以了,但是见很多设计的带宽都比较小,一般不超过100kHz,或者说远远低于参考频率的1/10,请问如果我的PLL的参考频率是10MHz,而我选择的带宽为800kHz,这会有什么问题吗?除了带内噪声较差,还会有什么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800k应该问题不大,但如果太小就不行了,PLL会震荡,不能趋于稳定。你可以仿真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不知楼上说的太小会振荡,具体是指小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带宽与参考频率的比小于多少会振荡?是不是带宽过小,锁定时间较长,而不是震荡?

网友:
回复  goodsilicon

    谢谢,不知楼上说的太小会振荡,具体是指小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带宽与参考频率 ...
引用 网友B:

    随着带宽的增大,从阻尼震荡过度到无阻尼震荡,停不下来了。

网友:
带宽定了,环路的零点,极点,最终用到的LPF中的R1,C1,C2以及KVCO, Icp等等,都会受到影响,要综合考虑的

网友:
PLL的loop BW都应该小于输入频率的1/10,主要是考虑noise和jitter,相对信号频率较小的BW,能很好过滤掉开关引起的no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