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实现电源切换??

楼主(2011-04-13):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期中有一个部分“电源切换模块”,芯片中有一个内置电池,正常情况下电池是不进行供电的,而是由外接电源供电,当外接电源断开的时候,内部电池开始为芯片内部其他模块供电。我要想实现这个“电源切换模块”,有什么好的办法不,而保证我的芯片内部其他模块一直都有电源供应。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有人知道么??这个应该就和笔记本上电池的大致原理是一致的啊,只不过我是用到了芯片上。应该是很常见的一种问题吧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
应该要弄个电子开关类的自动切换。

网友(2011-06-02):
1. 如果电源比电池电压高,可以用一个二极管来控制,正向是电池正极,负极是电源供电部分
2. 用一个外接大电容来稳压供电,电源掉电后,靠电容上的电来维持很小一段时间,够芯片判断电源已经掉电,切换到电池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你好,据我所知TI的一些power management products是有这些功能的,你可以找一下,Datasheet都有芯片内部框图,也许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