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知道VCS的环境变量怎么配置

楼主(2011-04-13):
谁知道VCS的环境变量怎么配置

网友:
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不关心VCS的环境变量。这些环境变量都是设置在/opt/VRTSvcs/bin/vcsenv文件中定义的,它只会在启动had的时候,VCS会设置这些变量。

VCS_CONF VCS配置文件的根目录,默认在/etc/VRTSvcs目录下。如果修改该值,则必须重启系统才能生效。
VCS_ENABLE_LDF- 标识VCS是否产生日志数据文件(LDFs),设置为1就生成LDFs,否则不生成。
VCS_HOME VCS可执行程序的家目录,默认/opt/VRTSvcs/
VCS_HOST 将执行ha命令的VCS节点。
VCS_GAB_PORT VCS连接的GAB Port,默认为h
VCS_GAB_TIMEOUT HAD发送给GAB的心跳超时时间,默认为15000毫秒。如果指定的时间超时,GAB将干掉HAD,所有ACTIVE的资源组将被disable掉。
VCS_HAD_RESTART_TIMEOUT- 这个值是为了指定hashadow进程等待多少秒,重启HAD进程,默认为0。
VCS_LOG 日志文件和临时文件存放的根目录,默认为/var/VRTSvcs。
VCS_SERVICE VCS的服务名,默认为vcs。在启动HAD前,要指定该服务的名字。如果没有指定,VCS将使用14141端口启动HAD。
VCS_TEMP_DIR- 默认值为/var/VRTSvcs。

网友(2011-05-16):
VCS中的有个LMC_HOME的这些配置变量呢,该怎么配???

网友(2016-05-16):
VCS中的有个LMC_HOME的这些配置变量呢,该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