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压负反馈后的输出电阻

楼主(2011-04-13):
对于一个共源推拉式的输出级常用电压负反馈来降低其输出电阻,那么是不是开环仿真就无法反映其真实的带宽了呢?要如何仿真带电压负反馈的频率特性呢?

网友:
基于你问过的问题,建议你再仔细看看教科书。

网友:
我是先测一下断点处的直流电压,断开之后在断点处加上相同的直流偏压和交流小信号进行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再仔细研究下,非常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