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环形振荡器的起振问题

楼主(2011-04-13):
大家好!我想用这个结构来做一个200MHz的振荡器。用的0.18μm工艺,直接加电源电压vdd=1.8V,Vctrl=1.2V.简单设置了下宽长比,但是检测输出vout却不见起振。反相器的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CMOS传输门P管截止,N管工作在线性区。我是用的spectre仿真的。因为是第一次做,比较困惑,也正在学习中,希望能借这个机会向大家多多学习,谢谢指教!

网友:
给电源电压加一个阶跃应该可以起振吧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我用vpwl试了给vdd加了个0 0 1n 1.8v的激励,但还是振不起来。然后给Vctrl也加了个0 0 1n 1.3V的激励,也没振起来。我觉得我有些盲目,没有考虑这个3级振荡器的延迟之类的,但是我又感觉对这些很迷糊。

我的反相器的宽长比设置都是P管:10u/200n;N管:250n/250n。TG的宽长比全都是550n/200n。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我是想产生一个1.8V,200MHz的方波的。如果用脉冲来激励的话,这个脉冲激励是否也是只有模拟才有?如果是的话,那在现实不是还要做一个电路来产生这个脉冲信号?(不好意思,问题比较菜鸟,但是实在觉得不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PMOS的W/L太大,阈值电压太低
实际电路上电过程就是一个阶跃信号

楼主:
谢谢lovexxnu 的回答。

我明白你说的实际电路的上电过程了。我把PMOS的宽长比改小了,比如5u/200n,但还是振不起来。我实在是没有思路了,大家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2011-07-11):
在spectre中直接加上初始条件,simulation 、convergence aids 、initial condi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

网友:
振起来了没?我觉得加初始条件和家个阶跃信号作用是一样的吧,有区别吗。
最近也刚开始接触振荡器

网友:
这样乱试不太好

网友:
先看看环路增益够不够吧。要满足震荡条件相位180度外,还需要Gain>1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把条件都调满足了 再给个初始条件 应该能震起来了

网友:
电路在初始态要保持一种震荡的倾向,即打破其简并点,这就需要一个使能信号。我建议你将其中的一级反向器改为与非门或者或非门,然后在其一个输入端加一个阶跃的使能信号
另外我不太清楚你加传输门的意义,而且传输们的控制信号都没有到电源和地,是为了调整频率用的吗?

网友:
补充一句,需要强迫震荡器初始时处于“非稳态”

网友:
延时控制电压加得合理吗? 是不是延时过大没振起来或者振荡频率太低没显示全(仿真时间太短)?把延时部分去除一定能启振的。

楼主:
谢谢Ames!我在前仿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可以起振了。

可是问题又来了:

我做了这个振荡器的版图,DRC、LVS和RCX都搞定了,我的测试文件是直接用的原理图生成的符号来测的,那么,这样一来就无法用这个方法加初始条件了,于是振荡器的后仿又不振了。

然后我又另试了一个方法,就是直接用原理图来搭建测试平台,可是这样一来又无法提取av_extrated(具体说就是在后仿步骤中右击原理图-》set cellview后av_extrsated的选项是灰色的)。

请教下Ames和各位,如果用这个方法加初始条件的话,如何后仿呢?

楼主:
振起来了没?我觉得加初始条件和家个阶跃信号作用是一样的吧,有区别吗。
最近也刚开始接触振荡器
引用 网友C:

    前仿可以起振。我也是理解这两个方法应该道理相同。但是,加阶跃信号的方法我也试过(我就直接在输入加的,不知对否?),没有起振。你的试验如何?

楼主:
这样乱试不太好
引用 网友D:

    嘿嘿!因为都是刚入门,所以就只能多方尝试了!你有啥子建议不?

楼主:
先看看环路增益够不够吧。要满足震荡条件相位180度外,还需要Gain>1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的建议!说实在话,我在书上也看到这个起振条件,但是,我一直不会如何仿真环振的这个震荡条件。555555,表鄙视我呀,仍在继续摸索学习中……

楼主:
把条件都调满足了 再给个初始条件 应该能震起来了
引用 网友F:

    嗯。前仿可以了,但是后仿又遇到了问题。问题见16楼的描述,可否请你指点一二?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和建议!

1.你的这个方法我应该试试!现在我用的是软件直接设置的初始条件,前仿可以起振,但是后仿又遇到了问题。问题描述见16楼,如果我仍想用这个加初始条件的方法,那么后仿应该如何做呢?欢迎指教。

2.传输门的栅极的确是为了调整频率用的。

楼主:
延时控制电压加得合理吗? 是不是延时过大没振起来或者振荡频率太低没显示全(仿真时间太短)?把延时部分去 ...
引用 网友G:

    控制电压主要是为了调节频率的。但我也曾试就直接测只由三个反相器组成的VCO,但还是不能起振。我加了初始条件作了前仿,可以起振,但是后仿又碰到了问题。问题描述见16楼,请你指点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起码先看看原理再调吧,看你好像完全不懂,即使调出来了也不敢用啊。

网友(2015-12-13):
你好我想问一下怎么样能够确定这个振荡器是否起振呢?

网友(2020-09-01):
可以看下你的增益设置够不够,3级有点悬

网友(2023-10-18):
添加 initial condition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