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实现电源切换??

楼主(2011-04-13):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期中有一个部分“电源切换模块”,芯片中有一个内置电池,正常情况下电池是不进行供电的,而是由外接电源供电,当外接电源断开的时候,内部电池开始为芯片内部其他模块供电。我要想实现这个“电源切换模块”,有什么好的办法不,而保证我的芯片内部其他模块一直都有电源供应。

网友:
我觉得这里面首先应该问两个问题:
1. 工作电流大概有多大?
2. 允许的切换掉电时间宽度是多少?

楼主:
现在我只是想看看有多少解决的方案,比如说加电容啊...或者有其他的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UPS,就是干这个的。

没做过,可能需要检测,反馈,控制吧!====>简直是废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主要是想做到芯片里面的话 这个有什么好的成熟结构或者方法不??

楼主:
哎,还是没人回答,自己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