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有经验的高手求救!!!

楼主(2011-04-14):
公司有一个用Xilinx Spartan 2 XC2S50做过的项目,现在给到小弟手上需要修改,可是源代码的工程文件(扩展名为.PRJ)不是我手上现有的ISE的各个版本所能打开的,我使用了ISE 4.1 5 .1和11.1均不可打开。主要是这个工程用大量的原理图(.SCH)和Xilinx CORE Generator 3.3.06i生成的IP,硬件描述语言用的反而比较少,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原理图(.SCH)文件我手上现有的工具也不能正确打开,最早做这个项目的人现在无法联系上。现在推测这个是用Xilinx Foundation2.*或者 3.*开发的,可是小弟手上没有这套工具,也找不到有下载得到的地方。
    哪位高手知道这个工程是用什么工具开发的,有没有能下载到的地方,或者有没有什么工具能打开这些原理图文件,这样我能把代码移植到一个新的工程中。

网友:
.sch文件也不能打开吗?我看ISE的工程文件扩展名都叫.ise或者.xise的,一般的这些软件都是向下兼容的。最新版的应该兼容老版本的。
ISE现在新版的原理图扩展名也是sch啊。你发个sch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高手看一下!上传了3个SCH文件,我用现有的ISE各个版本打不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上找了一个帖子,英文的,你参考一下。外国人遇到过这个问题,看帖子的回答,用aldec的active-hdl可以打开和转化成现在ISE可以读取的。这个问题我猜是因为以前ISE用aldec的原理图,后来自己研发出来之后就不支持别人的了。
原帖子的链接
http://forums.xilinx.com/xlnx/board/crawl_message?board.id=DEENBD&message.id=523
大意是:用active-hdl打开原理图,输出新的原理图,然后用ise就可以打开了,你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楼上的高手,我用咱们论坛的Active_Hdl 7.1试过了,也是打不开,或者是我不太会用,不知道有没有人实际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晚上回家帮你试试看了。我没具体操作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打开了 谢谢帮助!  现在就是看看怎么能把老的原理图直接转换一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油,问题就要解决了,呵呵。接下来你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把老的corege生成的IP转化成用新的了。呵呵,加油。

楼主:
是啊  原来的是Core_Generator 1.0生成的IP,现在怎么才能看到这些IP的配置呢,一个问题完了 一个问题又来了  哪位高手能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就要从原理图推敲了,最后的功能仿真你也是要做的。最终,还是要通过功能仿真保证你功能的正确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已经成功把原工程移到ise10.1中了,并对原有的功能进行了修改,还好所有的IP都是简单的单双口RAM,单口的ROM或者FIFO  ,看着.XCO文件就比较清楚了,仿真和板上的调试也没出什么问题,谢谢老大的帮助呵呵

网友(2017-07-20):
没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