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嵌入式问题

楼主(2011-04-14):
做了一批板子,采用uclinux系统,bf518,uboot,内核,文件系统,都存在外部SPI 接口FLASH中,有几个uboot起不来,高手分析下回有哪些原因!

网友:
这个问题太模糊了。光这样讲无法分析。能否具体点。

网友: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无建议。

网友(2011-07-24):
FLASH/MCU有问题,哈哈

网友:
引导分几个部分,先确认各个部分执行情况,到哪不行的,进而对症下药。

网友(2012-02-04):
首先检查电源以及时序,在晶振以及启动方式和Reset pin 的状态,然后确定boot有没有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