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匹配如何计算

楼主(2011-04-14):
比如一个pi型或L型网络,确定了截止频率后,如何调整计算匹配阻抗?

网友:
用smithchart来做匹配!

网友(2011-08-22):
建议手工计算+smith chart一起来,否则会忘记基本概念滴

网友:
用仿真软件,比如ADS。

网友:
开始的话还是用手动的比较好,这样基础能打牢,熟悉以后再用工具吧~

网友:
用仿真软件算吧,那只是个大概匹配,都要手调的

网友(2012-06-15):
经典的RF书上会介绍PI和T型网络的特性,在网上还可以找到在线计算器。

网友(2012-08-12):
可以利用ADS帮你算

网友:
換成S parameter,再套用smith chart去匹配~~也可以用ADS tool去做simulation

网友:
用 smith 图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如果没有可以计算

网友:
試著先用計算方式~ 或是看圖方式 去匹配 ~ 再配合軟體 去比較
等基礎關念建立後 再改用純軟體吧~~

网友(2012-09-18):
手工就一个道理,共轭匹配。具体情况,因为寄生参数太多,不可能手工计算,只能依靠仿真

网友:
用smith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