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ice model

楼主(2011-04-14):
刚接触到pspice,怎样在已有元件和库的基础上新建一个理想模型啊,比如有ua741运放(有5个端口,v+,v-,vcc,vee,vout),现在要建一个理想运放(3个端口,v+,v-,vout)?

网友:
有个K元件,里面有gian选项和V+和V-,完全线性的,你可以串上阻抗作为理想运放.

楼主:
回复 网友A:

    k元件?在什么里面?哪个库?

网友:
Pspice v 16.0, 在 Analog Library, Opamp.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晕......我安定是9.2,ANALOG LIBRARY里面没有OPAMP   v16好用么?

    看来大侠用pspice很久了  对pspice很精通啊

网友:
其實理想 Opamp 是可以用數學 model 來做的.  不一定需要固定 library.  我做了以下的例子讓你參考.  以 AC 仿真來証明它的功能.  其實你只要明白甚麼是 ideal opamp, 就知怎樣做 modeling.

要的東西在 ABM library 有.  分別是 diff 和 gain.  v9.2 都有的.  我不覺得 v16 跟 v9.2 有很大分別.  但好像 library 多了呢.  其實用 LTspice 也不錯, 而且免費.

网友:
補充一句..... 上面不是完全 Ideal...... 因為完全 Ideal 需要輸入電阻無限大, 放大無限大..... 仿真是做不到的.  只能兩者都用一個比較大的數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看书上说,运放可以这样一个形式来描述:A/(1+ja)(1+jb),也就是指描述增益和两个极点,不知道pspice里面可不可以啊?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