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wave仿真S参数的可信度有多少

楼主(2011-04-14):
SIwave仿真S参数的可信度有多少

网友:
According to my experience,
If Txline with a solid ground plane, the S-parameter of Txline from SIwave is closed to HFSS.
But if txline without a solid ground plane, the S-parameter of Txline from SIwave is jut closed to HFSS up to 2GHz.

网友:
也不清楚呢

网友(2011-08-16):
较早的版本试过,用4.0再试一下,呵呵

网友(2011-10-11):
why not just use momentum?

网友(2012-01-06):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2012-03-25):
回复 楼主:

    方向性的肯定对,具体的细节就看各自的手法了。

网友(2012-06-18):
最近做微带Balun
趋势相近于HFSS,但是细节上差别蛮大,HFSS的结果往往比SIwave差...
HFSS的结果比ADS,MWO等MoM软件的结果也要差些

网友(2012-07-28):
有结果了?

网友(2014-12-09):
我觉得是挺准的,曾经仿真到10G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