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DMA的问题

楼主(2011-04-14):
请问如何使用DE2上的DMA呢?这玩意有什么datasheet之类的东西么?想问问高手们DMA的接口是怎样的,内部如何设置啊。

网友:
这个你可以用quartus的自带的IP生成工具,如果有DMA ip的话就可以直接生成DMA,对应的有代码和设计文档的。你可以参考其生成的详细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