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VCS进不了virsim界面

楼主(2011-04-14):
$ vcs -RIG top.v add4.v
输出
Warning: Cannot convert string "-adobe-helvetica-bold-r-*-*-*-120-75-75-*-*-iso8859-1" to type FontStruct
/eda/vcs/vcs/gui/virsim/bin/common: line 301:  5087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CMD "$@"
Note: Execution of /eda/vcs/vcs/gui/virsim/bin/virsim exited with code 139
求高手,我用的是fedora14

网友:
我用的ubuntu 也有这个问题

gui/virsim/bin/common: line 301:  9801 Segmentation fault      $CMD "$@"
Note: Execution of /home/acr/edatoo/vcd/gui/virsim/bin/virsim exited with code 139

网友:
用RED HAT吧

网友:
看起来有点像是字体的问题,首先保证.v文件都是纯ASCII的,就用vi写。

网友:
设置问题
具体就要看到才可以说

网友(2011-08-30):
求解答啊

网友(2011-11-12):
cd /usr/X11R16
mkdir lib (原来没有就mkdir,否则不动)
cd lib
ln -s /usr/share/X11

网友(2011-12-26):
非常感谢chenyicn!

网友:
7楼是本人在2009年发的方法。。。。。。。自己都快忘记了。
好吧,惯例:7楼,转载请注明。尤其是标点符号都不改动的。

网友:
我是来学习一下下滴

网友(2012-04-17):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vcs对系统的以来好强!先是安装了gcc,g++,后来按照这个方法加入了X11的link,才能run;不知道以后会出什么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