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各位cadence达人~~~~十分感谢

楼主(2011-04-14):
最近在写本科毕业论文,采用cadence仿真,出来的仿真波形无论是直接保存为位图格式还是截图软件截图放到论文里都觉得太难看业余了,不知道可不可以把波形导入到MATLAB或者啥软件里重新绘制????或者有啥比较好的方法????求教~~~我的QQ280617706
还望各位高手分享经验~~~

网友:
最近我都是直接打印照片了

网友:
要图片的话,截图不可以吗?

网友:
图形用数据列表的形式保存下来,并把保存的数据列表导出到matlab即可,至于怎样把图形保存为数据列表,你问一下你导师或读研的师兄师姐,他们应该知道,就计算器里一个简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