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出现的问题,请大家帮看看!!

楼主(2011-04-14):
脚本如下:
analyse -format verilog{
...
../../RF2SHD16X8.v
....
../../top.v
}
elarorate top

在DC综合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Error: Module "RF2SHD16X8" cannot be found for elaroration  (ELAB-357)

如果没有读入RF2SHD16X8的.v文件,可以理解,但是我读入了还出现这样的错误就很理解。

网友:
你RF2SHD16X8。v中的module名写错了吧,是RF2SHD16X8吗?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RF2SHD16X8的.v的module名是没有写错的,我首先检查的就是这个。

网友:
哎,俺来学习一下,顶一个先~

网友:
memory  不是读 DB 么

网友:
同意楼上的,你缺了DB file了

楼主:
呵呵,找到问题原因了,lc_shell工具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工具问题?楼主的出的问题好奇怪啊。

网友:
这是个memory,不是用来综合,link library 加入这个db就行。

楼主:
这个问题的确很奇怪,开始工具报warning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三态的原因,最后我又回去查memory的生成,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在DC的时候综合的模式是XG_model,而在生成DB的时候是TCL model,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