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高手能帮忙解释下下面这些东西啊,本人刚入门,先谢谢了!【已解决】

楼主(2011-04-14):
1、tap cell
2、interclock
3、signoff
4、propagated clock
5、back-annotated
6、bus naming style
7、multiply instantiated design

楼主:
为什么都没人帮忙啊!?

楼主:
怎么感觉论坛这么冷清啊!

网友:
我懂的也有限,也不知道说到对不对,:呵呵
1 2我也没看过这样的概念,听过tape out和gernerate clock,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搞错了啊,:-)
3、signoff 是指芯片设计设计完以后做的最后验证,比如timing的signoff,timing到signoff,一般使用PT,还有其他DFM、IR drop之类的也是需要做签核分析的。
4、propagated clock是指传播时钟,指布局布线后实际的时钟结构,
5、back-annotated 是指反标,布局布线以后把实际到RC参数反标到netlist,用于做时序分析和门级后仿真等。。
6、bus naming style是指总线的命名规则,
7、multiply instantiated design 这个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哦,学习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