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中如何在不同工艺角下进行参数扫描

楼主(2011-04-14):
cadence使用时有个corner analysis,其中有对变量的设置,但是对变量一个一个进行设置很麻烦,不知道可不可以像设置参数扫描那样给出参数的扫描范围和步长,如果可以的话,可不可以同时设置多个变量的扫描,比如设置每个工艺角下都 从-40-85℃下,扫描10个温度,每个温度下对一个电阻R从1K到20K范围内的10个值进行扫描?

网友(2011-05-27):
不知道cadence怎么设,但hspice是可以的,格式如下:
R1 n1 n2 rp R
.param R=1K
.temp -40 -20 0 ......(写10个温度点)
.data datatable
R
1K
2K
...(写10个阻值)
.endtable
.lib 'case0.lib' case0
.alter
.lib 'case1.lib' case1
.....(写corner)

这样就可以同时跑Corner,温度,阻值了。
以上datatable中可设置若干变量。

网友(2012-02-21):
这个问题有挑战性

网友(2014-02-17):
同求!!望大神指教

网友(2015-09-10):
可不可以在corners仿真下,将一个变量进行参数扫描,比如说电容值作为变量,corners选为ff,输出是增益

网友(2015-10-12):
工艺角仿真,打不开自己设立的.scs文件时什么情况

网友(2020-07-22):
请问大佬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网友:
IC 615 下
1、ADE L的Tools-parametric Analysis(可以导出为ocean脚本)
2、ADE XL 全局变量global variables可以设置多个值

网友(2021-11-09):
ADEXL中设置corner时,变量的值可以右键选出Set Sweep/Value选项,可以给一个范围进行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