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过开关电源变压器请进!

楼主(2011-04-15):
我正在学习此方面的知识,但还是不太懂,设计时一个重要参数工作磁通密度是如何确定的,谢谢!

网友:
磁通密度就是 Bmax 吧.  最基本的公式是 LI=NBA

L: 電感值 (H), I: 電流 (A), N: 圈數, B: 磁 (Tesla), A: 面積(m^2), 指磁芯的橫切面面積.

這條公式主要是用於計出最大可用電流(最大電流以達至不飽和).  就是 Imax = N * Bmax *  A / L.

這個參數多數能從 datasheet 上找到.  跟磁的物質有關, 和磁環大少沒有關係.

网友:
不好解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