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教你怎么进有密码的XP系统。。纯属为了防止自己忘记密码

楼主(2011-04-15):
方法一:   (1)启动电脑,使用DOS启动盘(比如:Windows98启动盘)进入纯DOS状态。   (2)在DOS提示符下,根据下面步骤操作:   cd\(切换到根目录)   cdwindows\system32(切换到系统目录)   mkdirtemphack(创建临时文件夹)   copylogon.scrtemphacklogon.scr(备份logon.scr)   copycmd.exetemphackcmd.exe(备份cmd.exe)   dellogon.scr(删除logon.scr)   renamecmd.exelogon.scr(将cmd.exe改名为logon.scr)   exit(退出)   (3)重启电脑,在登录等待画面出现后静静等候,如果没有修改屏幕保护时间,大约10分钟,系统就会自动启动登录屏保程序,可是由于Logon.scr已经由cmd.ex*替了,所以系统就启动了cmd.exe,进入命令行提示符状态。   (4)这时,我们可以使用命令:netuserpassword来修改密码了。   假设有一个超级管理员的帐号是Admin,希望重新设置其密码为admin,那么可以使用命令:netuserAdminadmin,回车后即可更改密码。   (5)接下来,想不想进入桌面系统看看硬盘上面的东西呢?在命令行提示符状态下输入Explorer命令试试看,是不是很顺利地进入了Windows的桌面?   小提示   如果你有一个普通用户帐号,利用上面介绍的方法稍作改动就可以把它变成超级管理员Administrator帐号。备份logon.scr和usermgr.exe,将第二步中的cmd.exe全部换成usermgr.exe,然后重启,静静等候,这时出现的不是命令行提示符,而是用户管理器,这时我们就有权限把自己加到Administrator组了。   方法二   由于WindowsXP在安装过程时,首先以Administrator默认登陆,有不少朋友没有注意到为它设置密码,而是根据要求创建一个个人的帐户,以后进入系统后即使用此帐户登陆,而且在WindowsXP的登录界面中也只出现这个创建的用户帐号,而不出现Administrator,实际这个帐号依然存在,而且密码为空。   知道了这个原理,你可以直接正常启动,在登陆界面出现后,按Ctrl+Alt,再按Del两次(注意),即可出现经典登陆画面,此时在用户名处填入Administrator,密码为空即可进入,接下来,就可以进入“控制面板”的“用户和密码”,修改你想要修改的用户的密码即可。   密码过期前显示信息提示   预设的情况下,WindowsXP会在密码过期前14天显示信息提示使用者。如果要更改天数,可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双击右侧窗格中的“PasswordExpiryWarning”双字节值,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设置提前提示的天数。   从待机状态恢复时不输入密码   打开“控制面板”→电源选项,点击“高级”选项卡,然后将“在计算机从待机状态恢复时,提示输入密码”前的对勾取消。   别让密码过期的另一招   WindowsXP在密码过期前14天就会提醒你更换密码。除了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来取消提醒外,我们还可以在“运行”命令里输入:lusrmgr.msc,回车,在弹出的LocalUsersandGroups对话框中,选择“用户”文件夹,在右边窗口中找到你所使用的用户名,例如:Format,双击后,会弹出“Format属性”对话框,只需选中“密码永不过期”复选框。   退出带密码的屏保时出现登陆界面   WindowsXP中,如果设置了屏幕保护和密码保护,退出屏幕保护时为锁定计算机,显示的是欢迎界面。如何才能在退出屏保时为登陆界面呢?   点击“我的电脑”→“控制面板”→“显示”,在“屏幕保护程序”选项卡中的“屏幕保护程序”下,单击“屏幕保护程序”。选中“密码保护”复选框,取消“显示欢迎屏幕”前面的勾选。   如果希望在开机时也显示登陆界面,需要进一步操作,在“控制面板”中双击“用户帐号”,打开“用户帐号”窗口,单击“更改用户登录或注销方式”,取消“使用欢迎屏幕”前面的勾选。   这样,以后无论是登录还是从屏幕保护返回,都直接进入登录界面而不是欢迎界面。   创建一张密码重置磁盘   以前在使用Windows2000时不少用户都遇到过因为忘记了自己的密码而无法进入系统的问题,在WindowsXP中你可以创建一张密码重设磁盘,这样在忘记密码时可以使用它来重新设置一个密码。点击开始→控制面板,然后点击用户帐号;在下面点击你的帐号名;在弹出的用户帐号对话框中选择“创建一张密码重设盘”,跟随向导的指示完成密码重设盘的制作。注意将该磁盘存放在安全的地方,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来访问你的本地用户帐号。   找到密码提示语   会不会担心记不住自己的登录密码?没关系,在最初生成密码时,你可以在提示符后生成一个提示语,WindowsXP会把密码提示语保存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Hints]里面。   限制自动登录的次数   这个设置用于限制自动登录的次数,一旦达到限制的数字,自动登录功能会禁用,系统会显示标准的认证窗口。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在右侧窗格创建名为AutoLogonCount的字符串值,将其值设置为自动登录的次数。这样每当系统启动一次,自动登录的次数将会减少一次,直到为零。然后不允许自动登录。AutoLogonCount和DefaultPassword会从注册表删除,AutoAdminLogon为零。   自动登录时禁用Shift键   当使用自动登录功能时,用户可通过按住Shift键忽略登录进程,输入其他用户名及密码进入电脑。该技巧可以禁用自动登录时的Shift键功能。操作步骤如下: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子键并选中它。在右侧窗口中创建名为IgnoreShiftOverride的字符串值,命,将其键值设置为1。退出“注册表编辑器”,重启电脑。这样在启动时就不能通过按住Shift键中断自动登录过程了。   让别人访问你的电脑   打开“控制面板”→“用户帐号”,接着点击“创建一个新帐号”,然后在向导中输入其他用户帐号名称及密码,最后选择将其类型设置为“受限”,然后点击“创建帐号”按钮,这样别人就可以登录你的电脑了。   让指定的用户只能在特定时间登录   做家长的可能会希望限制孩子使用电脑的时间。只要按照以下方法,就能轻松实现。不过这要求你有Administrator权限。   首先进入“命令行提示符”,以Guest这个账户为例。如果需要设置这个账户从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晚上5点才能登录。可以用下面这个命令:   netuserGuest/time:M-F,08:00-17:00,或者netuserGuest/time:M-F,9am-5pm   回车后就会生效。

网友(2011-08-23):
这个要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