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000pf电容和1nf电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4-15):
1000pf电容和1nf电容有什么区别?

网友:
汗!!!有区别吗?真的有区别吗??

网友:
有区别。真的有区别啊,写法不一样。

网友:
我看没区别,应该和厂家有关,可能精度上有所不一样

网友:
altera fpga cpld 设计 基础篇
altera fpga  cpld  设计 基础篇 guangpan nice

网友:
村田的么?

网友:
有可能是谐振点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
单就容值而言没有区别,只是写法的问题。但是电容还有其他的很多参数,具体个别参数可能有区别。

网友:
应该没有区别吧,写法不一样而已

网友:
有区别的?我看没有

网友:
我看没区别

网友:
确切地讲,是有区别的,容值是在100MHz频率的定义,如果封装不同,在高频应用时其分布寄生参数也是不同的,还有材质是如果不同,其精度也固然不同。

网友:
没区别吧!

网友:
这个保持沉默

网友:
區別在於 1000pF_(p=e-12)是日系,亞洲 ....常見的標示方式.
歐系地區則是用 1nF_(n=e-9).
數值上則毫無區別..都是1000個微微法拉..

网友:
单位不一样,其余我也不知道!

网友(2011-06-16):
应该不一样,区别在哪?

网友:
容值都这么大,应当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

网友(2012-10-10):
应该是习惯问题,实际没区别

网友:
18楼感觉靠谱!

网友(2012-11-14):
好奇怪,这个能有区别么

网友:
应该有区别!具体不知道!

网友:
真心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应该是精度上的区别吧,写成1000pf的精度高一点。求真相。

网友:
電容越大濾低頻
越小濾高頻

网友(2014-08-26):
这个。。。。。。。一样吧

网友:
1千克和1000克

网友:
单位写法不一样,如果做模拟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