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AT89S51单片机多路开关状态指示

楼主(2011-04-15):
1. 实验任务
  AT89S51单片机的P1.0-P1.3接四个发光二极管L1-L4,P1.4-P1.7接了四个开关K1-K4,编程将开关的状态反映到发光二极管上。(开关闭合,对应的灯亮,开关断开,对应的灯灭)。
  2. 系统板上硬件连线
  1.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0-P1.3用导线连接到“八路发光二极管指示模块”区域中的L1-L4端口上;
  2. 把“单片机系统”区域中的P1.4-P1.7用导线连接到“四路拨动开关”区域中的K1-K4端口上;
  4. 程序设计内容
  1. 开关状态检测
  对于开关状态检测,相对单片机来说,是输入关系,我们可轮流检测每个开关状态,根据每个开关的状态让相应的发光二极管指示,可以采用JB P1.X,REL或JNB P1.X,REL指令来完成;也可以一次性检测四路开关状态,然后让其指示,可以采用MOV A,P1指令一次把P1端口的状态全部读入,然后取高4位的状态来指示。
  2. 输出控制
  根据开关的状态,由发光二极管L1-L4来指示,我们可以用SETB P1.X和CLR P1.X指令来完成,也可以采用MOV P1,#1111XXXXB方法一次指示。
  5. 程序框图

  6. 方法一(汇编源程序)

  ORG 00H

  START: MOV A,P1

  ANL A,#0F0H

  RR A

  RR A
  RR A
  RR A
  XOR A,#0F0H
  MOV P1,A
  SJMP START
  END
  7. 方法一(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main(void)

  {
  while(1)

  {

  temp=P1>>4;

  temp=temp | 0xf0;

  P1=temp;

  }

  }

  8. 方法二(汇编源程序)

  ORG 00H

  START: JB P1.4,NEXT1

  CLR P1.0

  SJMP NEX1

  NEXT1: SETB P1.0

  NEX1: JB P1.5,NEXT2

  CLR P1.1

  SJMP NEX2

  NEXT2: SETB P1.1

  NEX2: JB P1.6,NEXT3

  CLR P1.2

  SJMP NEX3

  NEXT3: SETB P1.2

  NEX3: JB P1.7,NEXT4

  CLR P1.3

  SJMP NEX4

  NEXT4: SETB P1.3

  NEX4: SJMP START

  END

  9. 方法二(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AT89X51.H>
  void main(void)

  {

  while(1)

  {

  if(P1_4==0)

  {

  P1_0=0;

  }

  else

  {

  P1_0=1;

  }

  if(P1_5==0)

  {

  P1_1=0;

  }

  else

  {

  P1_1=1;

  }

  if(P1_6==0)

  {

  P1_2=0;

  }

  else

  {

  P1_2=1;

  }

  if(P1_7==0)

  {

  P1_3=0;

  }

  else

  {

  P1_3=1;

  }

  }

  }